笔记本电池没电了,用维修外接电源 怎么给笔记本电池充电

楼主(2017-02-01):
(无正文)

网友:
用维修电源接在笔记本电源接口不就行了吗,通过笔记本主板给电池充电

网友:
只有通过相应的主板充电了,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yi应该不行哟

网友:
电压电流设置好,直接接电池上就行

网友:
主板保护隔离电路就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