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 龙威303DM可调电源 升压缓慢而且无法升到最大电压

楼主(2017-02-01):
新手问问 龙威303DM可调电源 升压缓慢而且无法升到最大电压
调压失灵,启动不为零 之后电压自动上升,上升到20V后开始下降
很奇怪,求前辈给个指导

网友:
是不是调压电位器接触不好

网友A:
没用过这种电源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电源   帮顶一下吧

感觉 还是上个图 看看吧

网友:
建议下载图纸修下,电源可能出故障了

网友:
感谢各位 换了电位器之后正常了 只是国产电位器实在是无力吐槽 好松的说

网友:
换 调压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