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显示重影!

楼主(2017-02-01):
笔记本型号:联想Z460 故障现象:   显示重影!
上个全图!

大家过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帮忙给个意见!是屏问题还是显卡问题,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先装一下官网的显卡驱动  不行的话 外接看看    再不行 就换个屏看看

网友:
好的,,谢谢指导!!我试试看!!

网友A:
三把刀感觉像屏线

网友:
说不定是屏线

网友:
在 BIOS 下 看看又问没  不打显卡驱动   说不定是屏线

网友:
屏坏了碰到很多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有时候屏线接口接触不良也可能会这样,建议把屏线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屏线先排除一下

网友:
像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在 BIOS 下 看看又问没

网友:
屏问题,是三星LTN140AT07屏

网友:
屏问题,是三星屏LTN140AT07

网友:
先替换屏和屏线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显卡,屏线接触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在官网下载一个驱动打一下,试试,先简单后难

网友:
感觉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笔记本电脑今天修好木,是什么元件不良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的一格格的排除了 先软后硬

网友:
这个就是屏的故障。我碰到过,好像是三星的屏。

网友:
是摔过的吗

网友:
擦一下屏线。。A壳那个地方,不行换屏试一试

网友:
百分百屏坏了碰到过好几个

网友:
修屏电路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玻璃坏了

网友:
第一次遇见这样故障。

网友:
毋庸置疑,肯帝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完全可以排除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由简单到复杂,先刷机再换屏

网友:
楼主修好告诉一下结果哈。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集显是否是好的呢。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呢

网友:
还是先软后硬,查显卡驱动,再换排线,再换屏,再查显卡其他信号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线 屏 显卡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吧

网友:
一看就是屏幕问题 这样屏还能修好么 有修过的吗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屏线,也可能时屏,先拿旧屏上机试试

网友:
一一排除呀,先换屏试

网友:
百分百屏坏了 百分百屏不是原装 换过了 而且还是换的那种 三星 拼装屏 华强出的

网友:
LOGO的时候重影么?看图片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试试不行换屏线

网友:
支持迅维网!系统供电问题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显卡、屏都有可能

网友:
上官网下原装驱动试试

网友:
先接外屏试试,如果不会重影的话,就是内屏排线,或者内屏问题

网友:
平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代换试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情况 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先把屏拆下重新插下。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下

网友:
有h81m-k的bios马

网友:
这样问题是屏吧

网友:
先排除屏,然后排线

网友:
官方驱动一打,基本都好的,加油吧啊

网友:
具体呢,怎么弄的,换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把刀感觉像屏线

实话,,,,,,,,,,,,,,,,,,,

网友:
先换屏,后换屏线,再测测屏线接口阻值

网友:
这是三星的屏吧,

网友:
屏幕挂了   换一个

网友:
这个不需要问,换了不就知道吗

网友:
不是屏幕问题吗?

网友:
是屏问题,我这还有块呢,不知怎么修,丢了可惜。

网友:
大部分都是屏的问题  还有屏线

网友:
屏的问题,三星的屏

网友:
先软后硬 代换试试看

网友:
屏问题大点

网友:
屏线也有坏的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驱动或频线问题

网友:
先换屏不行换屏线在搞显卡

网友:
屏吧换一个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看就是SAMSUNG LTN140AT07的屏,重影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主发下最新的维修进度捏,换个屏幕很快的吧!

网友:
感觉是屏,拿个屏试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
這裡是可能性
1.顯示led / lcd
2.顯示電纜
3. bios
4.圖形芯片
圖形vram
6.數據信號pf或電阻問題。

网友(2017-03-06):
我也遇到这样一台笔记本,正好有个备用屏,换上OK正常显示,100%屏问题。重影的屏是 三星LTN140AT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