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9装了系统没有声音

楼主(2017-02-01):
装了系统没有声音,打驱动也不行,没有喇叭符号图标显示。
也调不出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看下外接喇叭响不响啊,

网友:
“看下外接喇叭响不响啊"回复”外接喇叭也不响,有时候按一下键盘,偶尔滴滴声

网友:
设备管理器显示声卡正常还是小叹号?

网友:
楼主,装系统之前声音是好的吗,如是好的哪是驱动木有弄好吧

网友:
以前有吗?

网友:
之前有声音的,用户用了一段时间拿过来,没有声音了

网友:
机器软件排除了,检修声卡硬件电路吧

网友:
声卡坏了吧?1111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再搞硬件,声卡条件什么的测一测

网友:
去官方下载个驱动

网友:
设备里都没有,肯定是主板问题,进BIOS恢复下。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回复,我把主板芯片,用风枪350V吹了一遍,再打驱动,就好了
注意在吹主板时,边上有塑料的地方,贴上耐高温帖子

网友A:
听楼主这意思像是虚了?

网友:
不会装的WIN10系统吧

网友:
系统可能不兼容,换个WIN8 WIN10看下。。

网友:
我装的是XP系统,一起进步

网友:
看看耳机接口

网友:
是不是功放坏了啊

网友:
下个原厂驱动吧 还有bios问题呀 别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楼主这意思像是虚了?

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