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刷机失败

楼主(2017-02-01):
第一次刷机提示 错误53,刷了几次以后提示错误 (-1)了,专业刷机到这里失败了 求解。

大家都说基带坏了, 我这种情况是直接换个基带呢还是要咋弄了

网友:
检查基带电源是否工作正常!要在刷机的状态下,检查各路输出,或者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查基带工作条件,要是基带芯片坏了就等于硬解了

网友:
如果手机基带坏也,直接手机刷机手机立骊变砖了

网友:
楼主,手机基带坏是不能先刷机的,否则手机会变砖了

网友:
-1是基带部分出问题了查下基带的供电  和阻值吧

网友:
苹果iTunes刷机错误-1
基带CPU问题或码片问题,码片可能性大
仅供参考

网友:
-1的话就检查一下基带电源的工作和阻值

网友:
另外可看进度条加以分析

网友:
这个表示没遇到过,不过用ITUES刷试试看

网友:
查查条件吧兄弟,照理说基带坏的可能性小些,真的是基带坏,那就等于硬解了,好麻烦哦

网友A:
基带  基带电源 时钟,U1700都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 基带电源 时钟,U1700都会引起。
这种维修太高深 小弟暂时还不能搞定

网友:
查查基带的电源和时钟,都正常的换个基带再说,硬刷会变砖。

网友:
有可能是网络的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53报错的。用手机4g热点久刷过了

网友:
12345下载好幸苦还得刷回复

网友:
要是基带坏了,估计你这电话可以拆件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