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管附近的电容要手动放电才能开机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2-01):
工控小板,原来是CPU的供电上管穿了,上下管都换了,刚换完能开机,能进系统,过一会就不行了,看了下场管没问题,无意中想试试会不会是电容问题就把场管附近的几个电容短接放电了下,结果可以开机了,这个还是电容坏了吧?
cpu

网友:
CPU供电电压很低,而且负载阻值也很低,用得着 短路放电吗

网友:
短路放电 这个不需要把 恐怕要返修哦

网友:
电容都换了试试吧

网友:
最好吧CPU供电上面的滤波电容全部换了,看看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