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自检王380求助!!!!

楼主(2017-02-01):
恒力自检王380求助!!!!

保险烧黑了,桥堆坏了    -12V整流二极管短路   还有就是这个电源IC炸了,不知道什么型号,  大概的图样如图  哪位知道是什么IC  !!
麻烦告诉一声!!新手没多少经验!!!   接光耦的是光耦的4脚!!

补充内容 (2017-2-2 12:32):
17楼有补充的图

网友A:
供电与反快电路要检修

网友B:
控制芯片 有很多型号的 这样判断不出来哦

网友:
你的芯片第一脚的位置是不是画错了。从图上看HD321芯片引脚最接近

网友C:
楼主还是上图更好.................

网友D:
楼主还是直接上图吧,正反面都上一个图看看,123脚是震荡脚的ic还没见过

网友D:
被楼主的图误导了,你那个第一脚标错了,左边的gnd才是第一脚,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很像FSBH0170,1脚gnd,2脚vcc,3脚反馈,4脚有可能是空脚nc,5脚启动脚,6,7,8脚为震荡脚。另外和dm311也很像,还是要看外围原件才好判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直接上图吧,正反面都上一个图看看,123脚是震荡脚的ic还没见过

楼主应该是画反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供电与反快电路要检修

反快电路
这是什么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是画反了吧

第一脚标错了。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芯片 有很多型号的 这样判断不出来哦

版主说的啊
不好判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上图更好.................

支持上图 估计是炸的 标示都看不清楚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直接上图吧,正反面都上一个图看看,123脚是震荡脚的ic还没见过

123脚是震荡脚的ic还没见过

直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被楼主的图误导了,你那个第一脚标错了,左边的gnd才是第一脚,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很像FSBH0170,1脚gnd,2 ...

还是要看外围原件才好判别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是画反了吧

关键是楼主 没有标示脚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23脚是震荡脚的ic还没见过

直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他点和缺口都画出来了,不过可惜点标错了,看得我晕头转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反快电路
这是什么电路呢

反馈,层主打错字了

网友D:
空脚对面的那个脚是第5脚,你看下5脚有连一个电阻到+300v,看下那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点和缺口都画出来了,不过可惜点标错了,看得我晕头转向

哦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馈,层主打错字了

哦 是这样 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空脚对面的那个脚是第5脚,你看下5脚有连一个电阻到+300v,看下那个电阻是多大的?

这个是启动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与反快电路要检修

芯片 估计烧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启动电阻吗

是的,我想看看是多大的好判断是dm311还是em311z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想看看是多大的好判断是dm311还是em311z

感觉 还是不好准确判断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空脚对面的那个脚是第5脚,你看下5脚有连一个电阻到+300v,看下那个电阻是多大的?

棕黑棕      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棕黑棕      100欧

这个电阻不是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