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465,故障开机有duang声音,黑屏

楼主(2017-02-02):
苹果笔记本A1465,开机有duang的声音,黑屏,无显!客户说摔了两下,就是这样子了,拆机查屏供电PPHV_S0SW_LCDBKLT 无电压

往后追查,通过L7701过来的,前后都没电,继续查

通过PPBUS_GF过保险F7700Q7706转换而来,Q7706控制级的电压和输入端电压一样,Q7707D8.5V,控制级没电压,控制级的电压指向CPUQ7707的控制级电压是3.3V

下面是芯片的电压,求助!各位大神!

本贴已经解决了,解决后我测了一下,分享分享吧!再次感谢一楼和二楼的回帖,同时感谢二楼的提醒,祝大家新年快乐!
问题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但这个机器感觉确实是很纠结呀,给我的感觉好像识别不到屏,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就这样了以下就是我测的正常情况下的电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上屏,实测电感L7701为9V左右,EDP_BKLT_EN这个电压在背光亮的时候会出来一个3.3V的电压(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纠结它),而BKLT_PLT_RST_L的3.3V电压会在背光点亮前置低为0V,D7701后级升压21V。附个点亮图

网友A:
苹果就不会修。。飞个线行不

网友:
这个屏电压正常应该40几伏电吧,这个LP8550很可能坏了,因为是BGA封装机器一摔很可以开焊,你加焊一下试试,不行重植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就不会修。。飞个线行不

飞线试过了,不行,Q7707的2脚控制级有电压,直接拉到第5脚,Q7706是导通了,电感也有电了,但是只是8.5V,开启经两个电阻分压后也有2.8V的电压了,但是屏供电不会升压就是8.5!把Q7706直接飞电压过来,二极管后组会有24V的电压,但是会慢慢的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