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37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2-02):
DELL5537 开机掉电 开机显示几秒自动关机,刷BIOS故障依旧,不差内存也是一样
刷BIOS

网友:
查看CPU温度,和显卡温度。。然后在测电压稳定不。测电压得用示波器

网友:
查查有没有通病,显示能掉电你把外设都去掉试试

网友:
来自: 中国
开关电压是否正常,温控,供电滤波不良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机按钮被拉低了,比如进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