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奇怪暗屏

楼主(2017-02-02):
机器摔过,无触摸。M1问题,处理完后,触摸OK,但出现上图问题,换过屏,还是一样。查是左侧升压不到位,亮屏时右侧电压20V,左侧只有10V。我该向谁下手芯片?二极管?还是电容。。。主要是二极管离CPU太近,有点怕。。。。另外为啥会出现这种中间不亮问题?

网友:
背光供电及芯片上检查一下

网友:
右则的背光供电有问题了,修这路信号

网友:
这样也可以正常打电话啊   能正常用就不理它呢

网友:
查一下排线接口的两路背光对地值。另外一路可能背光芯片和二极管坏了。

网友A:
有10v的话芯片可能性很小,二极管测量一下,电感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芯片问题比较小  查找电容

网友:
升压电路上电容是否坏

网友:
右侧升压电路的 电感  电容 先代换  多半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种是阴阳屏的故障吧 论坛有相关案列的  你看一下

网友:
阴阳屏的帖子我都看了,故障现象和我这个都不一样。我这个是u1502那一侧亮屏时电压只有10v,屏中间部分有一段黑斑,其他案例中都是一侧根本不亮。

网友:
看一下图纸,查电路

网友B:
遇到过输出断线的,造成一侧电压低,不是完全没有,参考下

网友:
这个明显是右侧背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输出断线的,造成一侧电压低,不是完全没有,参考下

确实有这种情况,似断非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没看见你加分啊

网友:
这个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v的话芯片可能性很小,二极管测量一下,电感的可能性最大

对 电感 储能不够

网友:
右侧背光源,应该是二极管导电端问题

网友:
刚接机的时候这样吗

网友:
阴阳屏,查背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v的话芯片可能性很小,二极管测量一下,电感的可能性最大

本来左边就是10V

网友:
正常要17伏吧。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的阴阳屏,你搜索一下论坛相关资料,参考维修

网友:
替换法,把电感电容换一遍估计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升压电感坏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