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HKC S2230i 电源板上芯片型号

楼主(2017-02-02):
这个板子没有12V  5V  (不知道对不对 驱动板上面测电压什么都没有)

测整流桥这也,是不是没问题   。  可是后面的电压就是没出来,我怀疑PWM 芯片的问题。。当时不知道芯片引脚

希望知道能告诉下,或者告诉我维修的思路。。。。。没修过显示器  现在才来研究研究~~~

网友A:
  给你个表对照一下。

网友:
楼主6脚IC的印字是何?..........

网友B:
后级没有短路的话,一般就是这个小六角的电源管理芯片挂了。代换注意3脚的外接是电阻还是电容。你这个是外接电容的,用LD7535代换需去掉电容加100K 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6脚小芯片,一般电源板中的6脚小芯片都可以代换,

网友:
找份同系列的图纸分析下

网友:
没有电压,量测一下12伏的二极管整流用的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6脚电源管理芯片的作用是控制开关管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没有短路的话,一般就是这个小六角的电源管理芯片挂了。代换注意3脚的外接是电阻还是电容。你这个是外 ...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控制开关管输出吗

网友:
交流怎么会测出300V呢,楼主可能不太会测整流桥吧

网友:
先看一下芯片的启动电压 和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表对照一下。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没有短路的话,一般就是这个小六角的电源管理芯片挂了。代换注意3脚的外接是电阻还是电容。你这个是外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脚小芯片,一般电源板中的6脚小芯片都可以代换,

6脚芯片很少见呀,都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希望有图纸分享出来,好进一步研究它

网友:
直接测大电容,看看有没有300V。有的话就继续往后面测试,。。

网友D:
7535 2263 3脚电容拆掉,换成100k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535 2263 3脚电容拆掉,换成100k电阻就行了

老乡你好啊

网友:
一般12V和5V的电压没了,可以考虑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