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 暗屏维修

楼主(2017-02-02):
G40-30  暗屏,换屏也一样,测试发现在14.  16   20脚电压为0V,感觉不对,请问正常是多少,是那里出了问题,+3V电压明明就有啊,那几脚怎么就没有电压

网友:
今天开工了啦

网友:
正常3.3v向前边查

网友:
正常3.3V 飞线直接拉高

网友:
eDP接口的暗屏,先量一下HPD信号。

网友A:
1.2脚的主LEDVDD正常 不?14   16同时没电压,应查LID或是PCH了。这款机是8X的PCH吧。

网友:
简单点就强制开启了

网友:
快速屏供电3.3飞线解决

网友:
可能是哪个信号没出拉低的吧

网友:
热拔插是高电平吗?

网友:
3.3V吧,楼主参考下

网友:
屏背光开启和调节都应该是高电位的,为0v肯定是不对的,往前查吧。

网友:
先查屏供电和背光供电

网友:
楼主好技术   不过  屏幕 LED灯坏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的主LEDVDD正常 不?14   16同时没电压,应查LID或是PCH了。这款机是8X的PCH吧。

四代半载CPU PCH 和CPU合体的

网友:
也可能是桥上的问题

网友:
不管过程走了弯路,能修好板子才重要

网友:
edp是有顺序开机的。打直,测压,先做这些。lid,和背光控制先查。飞线最后考虑。

网友:
暗屏好修呀

网友:
还不插屏量下接口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