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简单的故障,复杂的维修

楼主(2017-02-02):
联想G460简单的故障,复杂的维修:接机时,按开关键什么反应都没有。折机,裸板,测各电感没短路可见,测适配器接口,19.9V,闪一下不见了。测PL4,PL6无待机电压?测B+0.46v不正常。测PU10--5.7脚无电压,6脚3.3V正常。问题应该是无B+,无待机电压。按先修B+,再修待机的原则。从现象上看有短路是无疑了。断电测对地阻值,供电正反面框内电容全短路。(参图)取掉所有短路电容。上电故障一样。到回修PU10(双比较电路)无果。又去修PU11充电保护电路乃无果。难了,无思路了,难到这B+都修不出来了..........?测遍供电所有电容,没有短路的了。这时才想起,翻出图纸。重找与B+有关的全部电容,再一个一个的测。象发现新大路一样。终于找到C566大短。换掉后。什么电压都出来了。装回去,一切正常。教训也是经验。但大家不要象我学。学就错了。

网友:
这不是短路保护不出公共点吗

网友:
为什么上传的图片不够清晰?

网友:
公共点说的是什么?不太懂这个

网友:
为什么不用烧机的方法找短路电容,一个个拆多费时间

网友:
此时打公共点阻值应该偏低 吧

网友:
电容外观目检发现它坏了吗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扫盲贴啊

网友:
楼主是个大神啊   学习了

网友:
这简单的故障,写这样的标题。能领悟到你的素质

网友:
大短直接烧还快点

网友:
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总算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学习了

网友:
不错 鼓励一下哈哈

网友:
不管过程走了弯路,能修好板子才重要

网友:
这已经是行业通病了

网友:
仁宝代工的特点,B+大短。

网友:
加分鼓励路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打值公共点,短路就烧嘛

网友:
打直,烧鸡,摸。

网友:
楼主心心细呀

网友A:
都测到短路了还不上烧鸡,实在费时又费力了

网友B:
师傅没有教过你,什么叫做烧鸡打发?!

网友:
低电压烧来得快 看来楼主是个新手

网友:
小电压烧机烧起,很快就可以解决B+故障

网友:
无19V供电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测到短路了还不上烧鸡,实在费时又费力了

我不是专业修本,我是修台机,液晶电视的。无可调电源。无法烧机?所以弯路走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没有教过你,什么叫做烧鸡打发?!

我的师傅就是本站的全部修友!!!

网友:
草   公共点大短还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用手摸下也能判断出来

网友:
没烧机下么?

网友:
公共点短路 上电把怀疑的一个一个拆掉 直到可调电源跳表

网友:
呵呵 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支持迅维网!系统供电问题

网友:
大短烧机快,但是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