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FM1D3M 4m 1.0bios 亲测成功

楼主(2017-02-02):
LENOVO CFM1D3M  我遇到的情况是,是不显影,过内存,刷BIOS之后成功开机点亮。

LENOVO CFM1D3M 4m 1.0bios.rar

亲测成功

网友:
楼主主板资料ME是否已修改成纯净板的了,可直接用了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最好上个实物点亮图,否则没什么说服力。

网友:
我要积分,没积分下不了

网友(2017-04-20):
不知道行不。试试

网友(2018-01-27):
积分啊积分,谢谢分享!!!!!!~~~~~~~~~

网友(2019-01-16):
原机故障:去掉内存3短1长报警,插上内存供电正常不显示,换过N个显卡无果。刷此BIOS,亲测OK。十分感谢

网友(2019-12-10):
我的是卡LOGO,论坛下了个2M的,一看芯片不对劲,又下载的这个,刷上就正常开机了,赞一下

网友(2023-02-06):
以前下挫了 下称2M的了

网友(2023-07-24):
芯片是2M的,这个怎么是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