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管没驱动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没用,电容换了没用

楼主(2017-02-02):
一个D525的小板,偶尔开机,不开机的时候表现为CPU的供电上管没有驱动电压,下管有,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是UP1514Q,换过,没用,周围的大电容基本换遍了,上下管都换过了,还是没用,这个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量上下管的阻值都正常,貌似没短路现象。

网友A:
芯片的条件   供电 开启查过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条件   供电 开启查过没

下管有驱动信号的还没开启吗?感觉是上管的后级有短路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下管有信号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保护动作了吧

网友C:
一般是用示波器看看上管的G级有没有控制信号出来 波形正不正常。
然后是输出端的反馈电压 波形 正不正常。
如果有波形说明芯片工作过
如果负载端的波形不正常会引起电压瞬间过高 ,导致芯片保护性 导通下管。

网友:
上管无电压,下管有电压,保护的样子
查不到短路,那自举查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管有驱动信号的还没开启吗?感觉是上管的后级有短路还是什么问题

下管有的话  应该是  有过流  过压保护了  查一下吧  芯片有过流 过压检测脚  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用示波器看看上管的G级有没有控制信号出来 波形正不正常。
然后是输出端的反馈电压 波形 正不正常。 ...

学习了,没示波器,以为下管有电压芯片应该正常工作了,不过至少还是能确定有短路保护的,现在检查了下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和上管之间的一个双MOS管不良引起的,没有明显短路,但是换了之后暂时没问题了,先拷机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管有的话  应该是  有过流  过压保护了  查一下吧  芯片有过流 过压检测脚  查查看

恩,谢谢,现在看来是芯片和上管之间的一个双MOS管可能有过流,换了一个暂时好了,先试试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过流引起芯片保护,毕竟下管有驱动电压出现。既然已修复,那就看看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现在看来是芯片和上管之间的一个双MOS管可能有过流,换了一个暂时好了,先试试稳定性怎么样

芯片和上管之间的双mos管? 芯片和上管之间一般都是直连的吧  怎么会有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