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今天一个客户的三星A9100触摸屏坏了

楼主(2017-02-02):
今天一个客户的三星A9100触摸屏坏了,在某宝上搜索没找到有光触摸的卖,都是总成,想问问你们进单触摸屏从哪里进?

网友A:
某宝都没有  估计都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都没有  估计都找不到

那版主你要换触摸屏的时候都是怎么找,上某宝吗还是,是不是我搜索的不对,我直接搜a9100触摸屏出来的都是总成和外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版主你要换触摸屏的时候都是怎么找,上某宝吗还是,是不是我搜索的不对,我直接搜a9100触摸屏出来的都 ...

都是在某宝拿的   你可以加上三星两字看看 要是还没有的话 就只能换总成了  这也是吗办法的事

网友C:
报价高点换总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高点换总成吧

主要是总成贵了点,700多呢。。。一听这价格,客户立马上三星售后去了,说是才6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在某宝拿的   你可以加上三星两字看看 要是还没有的话 就只能换总成了  这也是吗办法的事

呵呵,看来只能换总成,的确是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来只能换总成,的确是没有,

售后600多  不太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售后600多  不太可能吧

的确,已经送售后了,说是680,要是这样搞,我们估计吃饭都成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已经送售后了,说是680,要是这样搞,我们估计吃饭都成问题了,

售后也不一定是自己弄的  可能也是找别的修的   可能有不同的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也不一定是自己弄的  可能也是找别的修的   可能有不同的渠道

嗯,这个有可能,到一般说来需要半个月的样子,都应该是返厂了吧,别的修的哪里需要这么久

网友:
有触摸的话,自己能压好那么大的屏么

网友:
三星手机除屏贵,其它元件便宜了

网友:
换总成吧,淘宝都找不到,那线下就更找不到了。

网友:
淘宝都没有的话,那就更不用线下找了,线下没有的东西,淘宝都有,如果淘宝没有,线下一般没有

网友:
售后一般都很黑啊!

网友:
三星屏幕售后是最便宜的,要换总成直接去售后吧,某宝的没质量保障的

网友:
总成也有货 触摸屏也有的

网友:
我们这里有批发的,遇到没有的也是某宝了

网友:
拆机件啊,某宝没有也没办法了

网友:
售后肯定有触屏的路子,换个总成落个内屏。他换500也赚啊

网友(2017-03-31):
找不到只能换总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