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L1916A 闪屏小修

楼主(2017-02-03):
屏幕插电,灯管一下就黑而且有响声,拆下电源板测量,发现12V 5V电压正常,开始怀疑高压有问题。
测量发现5V后端滤波电容数值偏低。拆除两边电容,问题解决。25V680UF电容找不到。只能找两个串联在一起了。
新手,如有不对还望指正

网友A:
有示波器你居然不用..

网友B:
老显示器,电容问题多啊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改高村板省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显示器,电容问题多啊

电解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你居然不用..

修这玩意不敢用示波器

网友C:
一般 直接先电容全换一遍

网友D:
这五伏用万用表量时电压会有跳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五伏用万用表量时电压会有跳变吧

不加负载看不到 用示波器可以

网友:
一般是灯管 高压 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 直接先电容全换一遍

土豪,咱们做朋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土豪,咱们做朋友吧

妞妞过年回来啦

网友F:
万用表高档了还是好,方便。

网友:
这种显示器 百分之百电容坏

网友:
全换 真是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高档了还是好,方便。

福禄克低端

网友:
电容又不值钱好吧

网友:
看电容不是鼓包了吗

网友:
只要修好就是技术

网友:
支持下楼主吧,好歹修好了

网友:
这种电容应该常备

网友G:
串联?应该是并联吧,估计要返修
阿庆学无止境
自己将就的用下
详情

网友:
就是有点丑

网友:
这个应该是12V的虑波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串联?应该是并联吧,估计要返修
自己将就的用下

网友:
滤波电容最容易坏

网友:
有人说过,一般电容先换一遍,呵呵

网友:
有的电容是不鼓包的 也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