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子,不充电,AC无3.3V

楼主(2017-02-03):
DELL机子,不充电,AC无3.3V,,电池头有三个3.3V,PRES接电池后为0V,请给个思路,新手,最好给解释下电路,谢谢

网友A:
那就检查PS_ID电路   DELL中间针好像是8V把 ?忘记了  就几个零件查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检查PS_ID电路   DELL中间针好像是8V把 ?忘记了  就几个零件查查呗

中间针没电

网友:
中间针没电说明不是原装充电器,戴尔要原装电源才能充电

网友:
把中间针号通道分析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