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引起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03):
内存问题引起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一例

  收到一条2G/DDR3内存,上机测试不定时蓝屏。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AM64 V2.0测试卡,上机测试,能亮机,测试如下图:

图1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按测试结果,内存上的颗粒已经贴上标记,接下来开工拆下颗粒。

图2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图3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图4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拖锡,把上面多余的锡珠拖平。

图5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开始植锡珠,这过程特别快。

图6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图7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图8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焊台温度调到360度,风速4,把颗粒做到内存条上。

图9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图10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上机测试,OK。

图11 电脑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电脑内存维修相关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5944-1-1.html

网友:
不错,好技术,我们都不修内存条

网友:
AM64 V2.0测试卡的制作过程能讲下吗?以前做了几个没成功

网友A:
后换的是尔必达的颗粒,楼主能分享下测试卡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换的是尔必达的颗粒,楼主能分享下测试卡是怎么做的吗?

找个AMT64的程序刷到网卡启动芯片上去就可以了

不过好像是需要dlink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AMT64的程序刷到网卡启动芯片上去就可以了

不过好像是需要dlink的网卡

好吧,谢谢解惑。

网友:
AM64 V2.0测试卡没有见过

网友:
换的  还是重值的

网友:
修内存  不错  技术非常到位

网友:
内存条坏我们一般换新的,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
内存条一般不修 不过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各种兰屏特别是装系统装不上的兰屏都是内存坏了

网友:
华硕,修内存条的不多了,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RTC 电路正常不 特别是电池

网友:
网卡启动芯片是哪个?没听说过

网友:
内存坏,一般客户的就换,自己的有时间就修

网友(2017-03-14):
楼主技术很硬啊 以后发个视频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
怎么做的啊  楼主要是能出个教程就好了

网友:
都不修内存,楼主好耐心

网友(2017-04-19):
LZ流弊,内存条都重植,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给你加分

网友:
修内存,不划算啊

网友:
还有修内存条的啊

网友:
内存也修,高手。

网友:
手上有一大把坏内存了,如果能修还是可以的。嗯,应该是吧。DLIK的网卡随便找一张都可以么?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软件么?想弄一个试下。

网友(2017-05-19):
看得我心痒痒的也想试试

网友:
近一年内存条坏的特别多的

网友:
楼主的桌子亮了,完全裸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