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 DELL 14-5349电路

楼主(2017-02-03):
按下开机键后,EC发出SUS_ON信号开启所有的SUS_ON电压然后EC发出RSMRST#,PWRBNT#和AC_PRESENT三个信号给CPU,CPU得到这三个信号后发出SLP 3 4 5 这三个信号,SLP 3 和SPL 4这两个信号开启内存电压。之后EC发出RUN_ON 信号开启所有的RUN_ON电压。现在的问题是,RSMRST#,PWRBNT#和AC_PRESENT这三个信号都有(PWRBNT这个信号是在按下开机键500MS后置高,然后再从高到低再到高。这个过程非常短无法测得。)CPU没有发出SLP 3 4 这两个信号(这两个信号一直为低,)SLP 5这个信号一直都是2.4V的电压,按下开机键后,从2.4V到2.7V之间有跳动。内存电压没有开启,无内存电压。问题来了,EC再没有得到SLP 3 4 后,发出了RUN_ON信号。开启了大部分RUN_ON电压。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是EC没有发出PWRBNT#这个信号还是CPU得到了信号没有发出SLP 3 4 5 。第二个问题是EC没有得行SLP 3 4 后怎么会发出RUN_ON信号?现在修过的地方有,EC已经换过了,BIOS从网上下了五六个版本的全都一样。其它没有,主要是没有找到问题根源,无法下手了。

网友:
   我年前碰到过这种CPU桥2合一,桥RTC短路导致不触发的,是ACER的

网友:
一体u的待机条件满足吗?

网友:
学习中,收藏,正在修

网友A:
1.05V_SUS通过R340转化成XDP_TM,我用电流表点着R340的一端时,电压1.04然后就可以开机了。不点着的时候1.05V_SUS这个电压是1.03。当正常开机的时候1.05V_SUS变为1.1。我加焊了的340后正常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歌

网友:
Haswell不是四代U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5V_SUS通过R340转化成XDP_TM,我用电流表点着R340的一端时,电压1.04然后就可以开机了。不点着的时候1.0 ...

直接把这个电阻换掉吧,105不是CPU里面集成桥的核心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这个电阻换掉吧,105不是CPU里面集成桥的核心供电么

应该是,这个是有电压,我也是不太懂。XDP_TM这个是什么东东,不是太懂。

网友:
上面是工程测试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