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摔过 无灯光 机身主板发烫大电流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03):
红米2摔过 无灯光 机身主板发烫大电流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红米2

  故障现象:无灯光大电流,机身主板发烫大电流。

  维修方法:

  接到一台红米2,由于不小心摔到地上,造成无灯光。

  拿到手机后,加电源开机发现大电流,可以开机就是没灯光显示,几秒钟后手机主板插卡的上面一点就很发烫,拆开手机一看壳都被烫焦了。

红米2无灯光 主板发烫大电流维修 图1

红米2无灯光 主板发烫大电流维修 图2

  显示灯光的主要零件:

红米2无灯光 主板发烫大电流维修 图3

  升压线圈发热,先换了K线圈(如图)看看,换后还是一样发热,说明线圈没问题。

红米2无灯光 主板发烫大电流维修 图4

  经过检测发现是升压电容的问题,果断换掉,再加电源没有大电流,也不发烫了。

红米2无灯光 主板发烫大电流维修 图5

  装机,开机测试,显示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红米2无灯光 主板发烫大电流维修 图6

  相关阅读:

  红米2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0946-1-1.html

  红米2电信版2014812线刷救砖,教程,驱动,解决一切软件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7377-1-1.html

  红米2为例-显示背光灯电路维修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5329-1-1.html

  红米2进水屏灯不亮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6007-1-1.html

网友:
恭喜楼主手到病除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速修复手机

网友:
摔着摔着居然把电容给摔短路了

网友:
不过楼主的技术还是没的说的,分析井井有条,非常帮

网友:
这个是红米系列通病  修的还算溜

网友:
这手机有图纸吗

网友:
是有显示无背光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小米的手机维修量很大,这个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
这不根笔记本电容大短挺像的啊

网友:
米2的手机应该是有图纸,好找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摔着摔着居然把电容给摔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