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7184t笔记本花屏(满屏竖条花屏)

楼主(2017-02-03):
      sony 7184t笔记本,2009年出厂,lcd屏:三星LTN156AT01-s03,见图。
     外接vga正常,内屏随显示内容会变化的竖条花屏,检测屏上电路有-12v,24v,8v,应该正常的。。期间有一次偶然突然正常了,但是我重启时候突然又花屏了。后一直没再正常。
       检测屏排线的6,7脚(sda,scl)总线无电压,拆下排线打6、7脚对地阻值无穷大(开路状),断开外接显示器用鲁大师检测不到内屏的品牌及型号,请教是屏坏了吗。
      另外,屏线6、7脚为显示器识别总线,是否是未使用还是主板排线问题呢。

网友:
你这明显屏坏的可能性占到百分之九十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替换法

网友:
码片总线检修一下,跟线分析

网友:
拆个屏好难吗?还量个屁,第一时间先替换法试试再查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学习中,收藏,正在修

网友:
还是换屏试一试

网友:
换块屏试试啊  屏多好拆

网友:
还是直接换屏吧  一般是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屏

网友:
对的,不是屏,就是屏线,显卡几率小,如果是ATI的显卡,几率也是有的

网友:
一看显示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