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N53S的本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2-03):
开机电流1.1左右,不跑信号板号:N53SV rev:2.2  内存槽:N53SV 8颗显存加电不显示,测量各个电压都有了,无思路了,求大师指教!!

网友:
电压都有先刷bios,有示波器的话看看u有没读取bios

网友:
三分靠努力,七分靠运气

网友:
支持先刷BIOS,如果不行再测下CPU复位

网友:
用示波器打EDID波形来分析

网友:
无线网卡22脚有复位吗?

网友:
支持2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