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刷机未知错误9,开机LOGO后黑屏 刷机蓝屏报错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2-03):
侄子的iphone5s 开机一直在恢复模式,无法进系统,刷机报错 未知错误9,开机蓝屏后马上自动重启,百度都说是硬盘逻辑损坏,需要换硬盘解决,后来在威锋网上看到一哥们的解决办法:用itunes刷机,刷的时候一直按住音量+键不松,就会发现进度条居然开始走了,耐心等待进度条走完再松开,发现居然刷机成功可以进系统了,哈哈,轻松解决。

网友A:
可能是多刷了几次通过的,不是按+键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多刷了几次通过的,不是按+键的缘故。

确实是的,已经很多人通过这个方法刷机成功了,不按音量+怎么刷都不过,当然按了音量+也有可能不过,多刷几次才行

网友:
这主要什么原因导致呢?

网友:
不知道原理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存在   好奇怪  但是估计用不长还会出问题

网友:
估计手机有暗病吧。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看好多人都成功了,好奇怪

网友:
适用于  其它苹果系列吗

网友:
这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下次验证一下。

网友(2017-03-12):
是不是真的哦。。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没试过,下次试下行不行

网友:
还有这招啊,下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