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2-03):
     大家给指点指点          机器刚拿到手,看电流到0.2a不动    心想是少电压还是有短路     毕竟是猜想     于是拆机,经过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
     看来真是缺电压,直接查找cpu供电芯片条件,    有供电    有开启    16脚  17  18脚都有电压1.05v都说这里可以测出波形     由于能力有限  不会测       但是要想出这组波形   前提桥必须要出PM_DRAM_PWRGD用示波器测得这个信号掉电   从3.3v掉到0.5v 于是把和他相连的  r118  阻值正常     u4换掉      南桥换掉《用hm65代换的hm67》    bios刷过     结果一点都没变现象一样

Intel_DELL_N4110(HM67).pdf

网友:
照片      麻烦大家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不好搞

网友:
:'、哎       桥都换了      郁闷死了

网友A:
时序不对吧 前一级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修CPU供电这些PWM  而不是去搞桥

网友C:
会不会是前面的时序不稳定。。。

网友D:
桥能换吗      你是I几的U

网友:
我也觉得没必要搞桥,再看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对吧 前一级

时序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修CPU供电这些PWM  而不是去搞桥

cpu没有给芯片发出那组信号   问题应该就在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前面的时序不稳定。。。

ec-pwrok     hwpg     都有  正常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能换吗      你是I几的U

能换的   我的是二代  i3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  谢谢你们的参与    :故障是pch的一个供电  电压没有出来  +1.5vrun  导致cpu没有发出VR_SVID_DATA    VR_SVID_CLK     VR_SVID_ALERT#   从而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