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3A ,开机电流跳变,跳变1点多安不动了,...不亮机

楼主(2017-02-03):
清华同方V43A ,开机电流跳变,跳变1点多安不动了,...不亮机

机器上手是开机不显,加热北桥显示后钩胶上BGA加焊北桥后出现上述问题,然后我就把北桥重新植珠问题依旧,最后在是刷了BIN解决的

网友:
请问一下BIN是什么意思啊?小白真心不知道!

网友:
刷bios解决的

网友A:
是刷BIOS程序好的吗?

网友B:
应该先刷BIOS,后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刷BIOS,后做桥

没看清楚啊~机器本来就是桥问题的,加热显示后才做的BGA然后才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才重新种桥问题还是一样最后才刷的BIOS

网友:
不是单刷BIOS解决的哦~本身是桥问题的哦~看清楚啊是重新种桥后刷BIOS才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刷BIOS程序好的吗?

不是单刷BIOS解决的哦~本身是桥问题的哦~看清楚啊是重新种桥后刷BIOS才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