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助,DELL 2020 一体机颜色偏白,字体发虚

楼主(2017-02-03):
客户送来一台DELL 2020一体机,不进系统看着字体颜色都正常,进系统就是颜色偏白,字体不清晰,论坛好多人遇到这情况,有没有人修好的,BIOS刷过,屏线换过。论坛里有换过显卡,换过屏都没好的,求助中……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上个图看看呀

网友:
上图片看看,描述不够清楚

网友:
有换屏试过吗??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上图帮你分析

网友:
发虚最好换个屏试试看看。

网友:
先排除屏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感觉不进系统好用的话,进系统不行,和显卡有关系啊

网友A:
先换屏 不行换屏线,显卡 只能这样慢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 不行换屏线,显卡 只能这样慢慢搞+

论坛有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别人换了屏,屏线,显卡都没好,最后好板好的,

网友:
楼主  有图吗  上传几张啊

网友(2017-03-06):
我遇到了这个,换过屏和屏线,显卡也值球的还是老样子!

网友(2017-10-30):
                最好上个图好判断。

网友:
把图片上传上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换显卡试试

网友:
有没有可能跟系统有关系

网友:
怎么感觉屏幕的问题大些吧,软件排除先,安装官方驱动。。。

网友:
是屏幕坏了吧,换个屏幕测试一下,这个故障只能换屏幕了,字体发虚的屏幕只能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