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主板,高手勿喷,BIOS保存不到

楼主(2017-02-03):
一块凄惨红的H55主板,每次断电后时间要变,测电池3.3V正常后住,拆下主板直接测电池也有3.3V,此时排除电池座子的问题。

测COMS跳线处,只有1,2V,如果用待机电有3V的电压。明显不正常,去掉电源,跑线路,经过电池座子后的一个电阻后电压就不

正常了1.2V左右,把双2极管去掉,电压就正常了,2极管的后端就一个陶瓷贴片电容,把电容换掉把双2极管装上就OK了,个人感

觉是电容漏电导致的!高手勿喷,另好久没有发帖子了也不知道图片看的清楚不。

网友:
不知道看起来好难说

网友A:
VCCRTC的滤波电容,看设计在CPU座子附近,这个也太容易招致灰尘引起的氧化短路。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特别是过年期间,这么早就开工,更不容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CRTC的滤波电容,看设计在CPU座子附近,这个也太容易招致灰尘引起的氧化短路。

哇~~大神解析的好厉害啊~~~~~~~~~~~~

网友:
这是电容漏电的节作啊

网友:
台机板如果使用环境差,,氧化板经常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大神解析的好厉害啊~~~~~~~~~~~~

你这是在嗝应我么?

网友:
应该是电容氧化导致的

网友:
靠近风扇   积灰  潮湿  容易短路电容!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VCCRTC是主板南桥待机第一个工作条件,先要查它了

网友:
还好是出在rtc上 要是出在别的上面就不好查了

网友:
RTC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嗝应我么?

要是能和大神混多好啊

网友:
V星的主板这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主板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8K晶体任何故障板都是要用示波器量测的。

网友:
江湖必有人才出啊

网友:
这个延时电容还是装上去比较好

网友:
修地不错。秒了

网友:
做维修,望文问测四步,目检放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