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这个机器在bios里可以认到硬盘U盘,但是进不去PE。

楼主(2017-02-03):
进pe的话是灰屏,有时候插上u盘进不去bios。
谁遇到过这个情况?是显存还是什么情况。这个bios也比较少见。rev 3.7 的
  机器的板号是QIQY6  NM-142  REV 1.0的!

网友:
那个老司机帮忙指点一二啊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刷过了啊,u5  u9

网友:
为什么拍照不能好好拍呢,??????????

网友:
换个pe试试再说

网友:
多换几个U盘启动呗!我准备了3个U盘,偶尔会有些机子闹别扭要换着用的

网友:
在BIOS里面改下硬盘模式试试看?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UEFI,有没有换U盘试试呢

网友:
要改BIOS,最好是用那种支持UEFI模式的PE。

网友:
多换几个U盘的PE啊

网友:
有可能是U盘问题把

网友:
找到原因了么?中文的看着还真不太习惯

网友:
有光驱吗 用光驱引导试试

网友A:
硬盘模式设置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模式设置不对吧

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大哥

网友:
序列号 都是FFFFFF    感觉不对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你搞定没 啊

网友:
硬盘取没有?

网友:
拆外设试试  特别是网卡

网友:
UNFI模式要关了才行

网友:
换成支持UEFI的PE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南桥

网友:
取下来了啊,这个机器,就像是显卡的问题。有种那样的预感

网友A:
从序列号信息分析应该是Bl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序列号信息分析应该是BlOs引起的

是的,他升级了bios。有办法解决吗?包红包

网友:
你这个真是奇葩问题,解决了说下

网友:
是不是没BIOS没调好,或者里面有个小阵列盘把他拔了

网友:
多换几个U盘启动呗!

网友:
改uefi模式   之前遇到过

网友:
估计是BIOS

网友:
BIOS可能比较大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是CPU供电出问题了,我的联想的Y460.经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