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监控电源 无输出(3)

楼主(2017-02-03):
故障现象
加电 无输出 指示灯不亮

保险烧黑

大电容未见鼓包

脉宽调制三极管
可见一直电阻烧断
三极关脚烧断

后级输出部分 未见烧坏元件

网友A:
楼主又跟监控电源较上劲了.......

网友B:
楼主这是修呢还是发上来看看的?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先把烧了的换好先再查是否有短路把?没错吧?

网友C:
再查一下大电阻和开关管是不是也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跟监控电源较上劲了.......

是的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修呢还是发上来看看的?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先把烧了的换好先再查是否有短路把?没错吧?

是的 按在查是否有短路 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查一下大电阻和开关管是不是也烧坏了。

是的 多谢指点 按查下看看

网友D:
检查初级部分

拆下保险 发黑 烧断

开关管击穿短路

电流检测电阻 阻值无穷大

S9014 S9015 严重烧炸裂

限流部分电阻烧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查初级部分

拆下保险 发黑 烧断

看来问题有点严重,要不然楼主不会半路刹车的,烧的有点严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跟监控电源较上劲了.......

楼主修这种电源就像大象踩蚂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这种电源就像大象踩蚂蚁。

支持,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问题有点严重,要不然楼主不会半路刹车的,烧的有点严重.

是的 烧的 都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这种电源就像大象踩蚂蚁。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支持,有点大材小用了............

哪有什么材啊
会修点电源简单问题的新手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哪有什么材啊
会修点电源简单问题的新手吧了

楼主 s9014 s9015 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s9014 s9015 有什么关系

大概就是 在一起起到 限流 和脉宽调制的作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

还没呢 在维修中

网友:
活生生一堂课,期待后续呢

网友:
更换初级部分损坏元件
510欧电阻
没知道 用两只1K 并联

200欧电阻没找到
用两只100欧电阻串联

更换5N60

更换S9014 S9015

更换电流检测电阻为1.5欧

网友:
测试后级输出对地短路

拆下整流管 UF5404
测试短路

网友(2017-03-07):
再次更换5N60后

保险穿灯泡 测试输出

看来还有问题

网友:
拆除原来的光耦

更换光耦

加电测试 空载输出11.94v

网友:
接负载测试 1分钟后 指示灯熄灭
拆开发现 更换的 IN5408 整流管 已经烧坏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详细对比下 IN5408 和 UF5404的参数
发现IN408 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

耐压1000v 电流3A

UF5404 是超快恢复二极管

400v 电流3A

看来 是更换的IN5408 整流管 不能代换UF5404

网友H:
忍不住要挑个刺。电路图有错。开关管G极和904,9015那一块。

网友:
来个参考参考。

网友H:
9014和9015做成这种结构有个特点,如果9014被触发导通,那么9015也会导通并且C极电流会灌到9014基极,有点像可控硅的触发方式。这个触发之后只要9015E极还有电,(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那么9014和9015就会一直导通下去。
这一组导通会把开关管G极电压拉低,待开关管的工作状态翻转之后,9015E极的电压也会由正电压翻转为负电压,失去维持电路导通的条件,所以开关管下一个导通的周期这一组电路又会是截止的。

网友I:
技术不错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忍不住要挑个刺。电路图有错。开关管G极和904,9015那一块。

按也是新手 上来像高手学习的

网友:
多谢指点 按研究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9014和9015做成这种结构有个特点,如果9014被触发导通,那么9015也会导通并且C极电流会灌到9014基极,有点 ...

9014 9015这里的工作原理  按也是没弄明白
多谢老大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术不错高手啊

按也是新手 上来像高手学习的

网友:
更换MUR460后

测试空载输出11.95v
上负载测试 正常

网友J:
有相同电源还可以修下,要是没配件修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相同电源还可以修下,要是没配件修什么啊

修东西 都要有配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