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6S进水 不充电

楼主(2017-02-03):
一台苹果小6S进水了来的时候不开机  换充电IC解决   现在开机充电时候显示 不支持此配件  没有充电显示   关机充电正常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尾插试没?

网友:
进水的地方重点看一下   还有芯片有没有焊好

网友:
充电5伏通道检查一下

网友:
看一下尾插和usb管理芯片是不是正常的,上次维修的时候是不是动了别的地方

网友:
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
不支持此配件,多半是数据线或者充电头的问题吧-  -    开机能充电是因为要去识别数据线里面的芯片  关机就不用
代换数据线 充电头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USB管理芯片也会导致开机不充电 关机能充电

网友:
还有两者之间的充电激活信号查查

网友:
学习学习手机维修

网友:
12345下载好幸苦还得刷回复

网友:
人家是 提出问题 你学到什么了 灌水大神

网友:
什么都不知道 都敢修  不怕搞得不亮机了?  买一本维修手机资料 看看在说吧

网友:
只能先看看,我是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