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15R-5537 EC KB9012QF A4怎么在线写内置程序

楼主(2017-02-03):
今天接修一台同行机器,故障是不触发,怀疑程序损坏,看了一下EC型号为KB9012QF A4这里面是有内置闪存程序的,请教一下,这个EC怎么用809F写程序,不想买剪板,太麻烦!
不触发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等待解决方法

网友(2017-10-16):
楼主你的怎么刷的

网友:
狠蛋疼的KB9012QF ,也遇到一台dell3537

网友(2018-02-10):
我也是,以为EC坏了换了几个都不行,读写最后提示检验错误

网友:
说错,我的是联想E530,一台戴尔5537待机不出,读写不了吧,估计得修待机出来才能读写

网友:
去编程器官网看 有教程 有方法

网友(2019-04-10):
有没有决绝

网友:
这款在线比较麻烦,要飞好多线,没有预留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