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 472G 不亮

楼主(2017-02-03):
客户拿来是主板系统。在改了BIOS后就不亮了。还原BIOS 也不行。刷了BIOS 一样不行。都搞一下午了。是不是BIOS不对呀。在论坛下了N个了。都不行啊

网友:
示波器看看片选有没动作,有动作换bios芯片试试,没动作u条件不满足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认真看下吧,这样真搞死人。。

网友:
动一下BIOS就不亮了?是不是本来就*WF词语*机器哦

网友:
是不是bios带otp。或者楼上说的测测波形,打直。重新刷。或者芯片坏了换试试等。

网友:
这个机器很坑爹的   我上次遇到一个是内存颗粒坏了    不知道怎么屏蔽还

网友:
各工作电压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