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进口的华硕E200H BIOS怎么设置,想改个WIN7

楼主(2017-02-03):
安全已经设置成了关闭了,但没用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
原来是WIN8哦

网友:
华硕bios  要改一下  保存一下  再改另一个  再保存一下

网友:
我记得上次碰到过一台不需要改BIOS就装系统了,

网友:
而且英文真的很难记、我有用到都是直接百度的,,度娘有时还是靠谱的

网友:
boot里面不要用uefi,GTP分区改成MBR

网友:
要是安装win7 64位的话可以直接Gpt分区efi引导安装

网友:
不能进U盘啊

网友:
你用光驱装系统  看看

网友:
改成Leg英文开头的硬盘模式

网友:
在Boot菜单内改成Legacy Boot.

网友:
路过 整好了吗

网友:
新出来的电脑有的是不支持win7的,就算安装成功驱动也打不上

网友:
这个网上有教程的吧 和这些机子的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