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00 Touch VIWZ1_Z2 LA-9061P 简单补线!!!

楼主(2017-02-03):
这板子是同行送过来的,在未送过来之前他跟我说接机来的时后,故障是5A大短,拆机发现有个地方烧了,然后他把上下管和PWM都拆了,拍了张图片送给我问我这种情况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试一下了。

当板子来到手里的时候我仔细查看了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就开始动手了,首先去掉电感在烧毁的地方又挖又割挖到第3层的时候发现有4根线断了,不知道是什么信号,花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补好了。

焊漆干了之后 放上PWM上下管待机。

待机电流正常,但按开关没反应,查EC条件发现LID#是个低电平,在图纸上没有搜到上拉电阻,而且同行也没把开关小板送过来。
最后找了个100K电阻接到+3VALW送给了EC

这时开机电流哗啦哗啦上去了,外接不显,但又不知道内接显不显因为没屏线同行没带过来,只好用抓一下EDID_CLK,EDID_DATA 结果出来了。。

说明应该显示了,不过这也不能说明百分之百能完美亮机,当时看到了一条坏的屏线,是华硕K43SV 的,我看了一下是接主板那边烧了,接屏那边还满新的所以用来试一下应该还可以,几分钟过后梦想成真!!!

最后把图纸, BIOS ,EC 程序压缩在一个包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给加点分鼓励鼓励吧!!!
Z400 Touch VIWZ1_Z2 LA-9061P REV 2A 解决不亮机,

网友A:
楼主,三根线断的上面是上管,还是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三根线断的上面是上管,还是下管?

一般都是烧上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烧上管。

哦,知道了,那请问,焊盘都烧没了,你怎么装上上管的?

网友:
挖洞补线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知道了,那请问,焊盘都烧没了,你怎么装上上管的?

好!!! 这样你应该明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这样你应该明白吧。

是看上管G D S脚所走的线路,然后引线过去吗?

网友:
这种维修还真得需要一定的功夫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内功深厚,这样的主板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刮骨疗毒,敢比华佗,佩服佩服

网友:
去死皮找内伤再植皮!!手术做得不错~~

网友:
手工接线和技术非常牛

网友:
我看楼主处理的非常好啊!高手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看着这套路很正规哦 是实地的吗?

网友:
跟蜘蛛网一样的飞线,是几个节奏!

网友:
修的不赖 手工也不错

网友:
印制板看来是多层的!不错楼主高手!谢谢分享好案列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这飞线的技术还是牛逼

网友:
有独显的Z400我知道是阉割版,这个居然没独显!

网友:
楼主接的飞线,可见楼主是个耐心的人那。挖坑补线也要耐心细心。

网友:
这线飞的风骚

网友:
线补的真不错 还给上漆 我一般都贴个绝缘胶带凑合了

网友:
技术过硬,啥都不怕,上的是绿漆吗?

网友:
不容易啊     坏成这样

网友:
我碰到烧成这样的板,一般不好修它

网友:
屏线焊的真牛逼,楼主这钱挣的不容易

网友:
看楼主的维修案例,我想到了关羽的刮骨疗毒法,精彩的维修。

网友:
这种帖子看着才有意思,什么刷刷BIOS、通病之类的,看着不带劲儿

网友:
大神  二层的线都能补,,膜拜

网友:
确实是技术好才能修好这主板

网友:
还是比较幸运 班陈没烧

网友:
这线 飞的厉害

网友:
你那个屏线飞的给力

网友:
如何人飞线接显示器的?????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佩服,,,修成这样了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襄阳

网友:
多谢分享 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
看着一点都不简单 技术真好

网友:
牛x的很哦楼主

网友:
高手看了后学习了

网友:
MOS管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C:
我也觉得楼主太厉害了
teerayot2013
不敢担不敢担刚在学习中。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楼主太厉害了
不敢担不敢担刚在学习中。

网友:
要是我的话 直接换主板 还来的快些 个人观点而已 佩服楼主的 技术 学习

网友:
不错,真不愧是老司机!

网友:
高人啊,你的问题没看憧。

网友:
这也能修 楼主技术不是一般的牛 厉害

网友:
要是我的话 早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大写的服。。。。

网友:
楼主的技术确实牛

网友:
楼主这手工不得了啊

网友:
这种我遇到就直接换板了,水平有限,楼主威武

网友:
烧掉的部分一定要处理好 不然 很容易 出问题

网友:
屏线也是飞的?

网友:
要是我看到这样的我就不想修了

网友:
细心。耐心,恒心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这个焊工不错 !

网友:
楼主辛苦了,像这样补线飞线可见楼主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啊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66666 这么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