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技嘉板子

楼主(2017-02-03):
有两块技嘉H61M-DS2板子,谁会修报价,邮寄过去,来回运费自理。

网友A:
什么问题  修过没有

网友B:
楼主  哪里 的  还有 维修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修过没有

没有维修过,一块CPU无供电,一块好像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哪里 的  还有 维修过没有

浙江丽水,没有维修过,一块CPU无供电,一块好像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

网友C:
不是吧...你是   正式维客  喔..这种问题都不会/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你是   正式维客  喔..这种问题都不会/  ?

手不方便。徒弟没在,客户急,只能求助你们了,

网友:
你附近找找同行不方便吗

网友:
主板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手不方便。徒弟没在,客户急,只能求助你们了,

客户急  还能接受等啊

网友E:
技嘉的这种主板  只要有问题都是转转停停  现在几大通病都出来了  修复律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这种 板先查供电,还有资料

网友:
楼主找二楼大神便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这种主板  只要有问题都是转转停停  现在几大通病都出来了  修复律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确实,基本上几大通病都出来了。

网友:
什么故障啊 ??

网友:
这板应该好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急  还能接受等啊

大神能修不啊

网友F:
这样的贴子也能发出来贯水,我也想发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贴子也能发出来贯水,我也想发几个

看这样子不是灌水。
我要是在浙江就帮楼主修修看了。可惜离得远

网友:
随便在附近找个同行修了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