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A55M 不开机 维修 晶振无压差

楼主(2017-02-03):
今天朋友的主机不开机    试机  无反应  测量PS-ON 5V   ,RST  3.3v ,   再测32767晶振   无压差 都是0.6V。怀疑晶振的问题  换一个  再测晶振电压 一边0.4V  一边0.1几V   ,开机  一切OK

网友:
这是捡到大洋了,一个晶体收100大洋了木有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要返修呢   祝你好运吧

网友:
这种问题 如果真的是晶振坏了 少见  因为这个晶振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这板建军议南桥也要烘烤或焊一下防止二返啊

网友:
换晶振最好把谐振电容也一起换了才保险

网友:
晶振不会无故损坏,而且晶振在实际使用情况下,损坏的概率还是相当低的,我感觉,这板不一定就换个晶振完美解决。

网友:
GA-A55M 坏32.768晶振 碰到过,是参与触发的。4 楼有误

网友:
这板应该还有问题的

网友:
算是学习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要返修呢   祝你好运吧

应该是要返修的

网友:
运气真好,这是捡钱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虚焊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晶振坏的机率太小了,而且貌似此处不参与触发

网友:
我个人感觉也是返修……

网友:
直接换个晶振

网友:
纯属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难说,看你运气,一个月没事袋袋平常,过后神仙

网友:
厉害。不错,捡了便宜了

网友:
这个运气  好啊  怎么我的是经常换了  还是开不了   桥坏了 。

网友:
2天以后又会回来

网友:
技嘉通病  哎

网友:
我修过几台不开机的,短接开机脚不开机,手摸晶振开机,换晶振好了。

网友:
手摸开机的还是很多的,换晶振只是饮鸩止渴

网友:
楼主如果返修了,论坛在回复一下啊,

网友:
我从没遇到过晶振的

网友:
我有一片这样的板循环跑 26 27 36 4F不开机,焊桥了, 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求大师帮帮忙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遇见过,这种板没复位的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