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前后摄像头黑屏卡

楼主(2017-02-04):
自己用的iphone5s过完年来前后摄像头黑屏,偶尔能打开,但是切换下就卡了,求助各位大神这个是啥问题
iPhone

网友:
前后都卡的话 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是不是摔了 送修吧

网友:
先测下阻值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修手机的,建议送到专业修手机的地方检测一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小孩摔了导致摄像头排线松了,拆开重新插就好了

网友:
一查供电与信号打值

网友:
12345刷分好幸苦

网友:
楼上的灌水了要被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