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维修之意想不到的故障点

楼主(2017-02-04):
台式机维修之意想不到的故障点

  接修一台式电脑,客户描述鼠标和键盘不起作用,偶尔还会死机,其它功能正常。

  开机观察,确实如此。换USB鼠标键盘故障不变,查主板各处供电正常,刷BIOS,故障并没改善。刚想动桥,忽然转念一想,何不换个电源一试?

图1 台式机维修

  这一换,故障立马排除。打开原机电源,看到的事情令我一脸懵逼,它都这样了,却还努力地工作着。

图2 台式机维修

  找两颗电容换上,故障修复。

图3 台式机维修

网友:
这样的遇到无复位的或是不跑码的,这个现象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个苦命的电容

网友:
确实是比较容易忽略,一般都先换电源试试比较靠谱

网友:
就像人一样心率不齐 说死就死

网友:
这电源质量太差了,还是普通半桥的

网友:
这个电容怀胎九月了吧

网友:
电容都咧开嘴笑了

网友:
这电容笑岔气了

网友:
这个也叫  意想不到的的问题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楼主还修电源啊 ???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故障,电脑运行过程中,无时间规律会听到硬盘呜呜叫的声音,有时还会莫名自动重启,单位硬件工程师也搞不定,建议换主板,我怀疑电源故障,坚持换电源,故障解决。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还是换电源,客户的电源是联想原机电源不好修,

网友:
没遇到过此类问题,不过遇到很多电源导致不认盘,开机都正常,就是不认盘,遇到很多了

网友:
遇到过弄坏硬盘的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就直接换电源

网友:
晕  不就一个电容嘛。。

网友:
这电容爆很多会引起主板不复位

网友:
远气好捡钱了

网友:
挖个坑埋了吧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