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41 rev1.0的内存供电芯片被拆没图纸,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7-02-04):
nm-a241 rev1.0的内存供电芯片被拆没图纸,有知道的吗
照片中的pu9就是内存供电芯片
有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J7=记得是这个吧

网友:
是不是ACER的机器?去年修的,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抱歉 没见过这板

网友:
某宝 买个 图纸看看 不行吗

网友:
机器型号多少

网友:
参考同系列图纸吧,

网友:
有点尴尬啊,都没这个图纸的,祝你好运吧。。

网友:
找卖主板的问问行了一般都会告诉你

网友:
我前天修了这个机器,联想E555 AMD的,客户已经拿走了,这个主板论坛和淘宝没图纸的

网友:
找群里问下,或者问下淘宝的卖主板的
只要你以前买过主板,一般他们会说的

网友:
我发现一般论坛没有的图纸,某宝也没有,我直接怀疑他们买的图纸都是从我们这个论坛下载的,哈哈

网友:
哈哈 你遇到我了。  型号是THINKPAD E555   PU9那个芯片是24=1J  芯片具体型号去淘宝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