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关机重启

楼主(2017-02-04):
   自己刚配的电脑  做win7系统需要关机两次才能关机 第一次关机它会自动重启  需要再一次关机才能正常关机   但是我做win10的系统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次关机就可以正常关掉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求助大神帮帮我

   主板是技嘉b85的主板  cpu是i5 4590  显卡是技嘉750ti  硬盘是三星120g的

网友A:
换个WIN7镜像再试试。还有BIOS里面的网络唤醒信号设置关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WIN7镜像再试试。还有BIOS里面的网络唤醒信号设置关闭掉。

好的  我回家试试看先

网友B:
拿去保修啊  刚刚买的新电脑 最好不要动

网友C:
我觉得是系统的问题
第一次关机实际上是蓝屏,并且开了蓝屏自动重启功能。
第二次关机估计你没运行什么东西,直接关就可以正常关闭了。

网友D:
这样的在换个系统装一下  不行的话就保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个WIN7镜像再试试。还有BIOS里面的网络唤醒信号设置关闭掉。

还是一样  第一次开机再关机还是会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去保修啊  刚刚买的新电脑 最好不要动

可是我做win10的系统就正常 这说明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在换个系统装一下  不行的话就保修吧

做win10的系统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系统的问题
第一次关机实际上是蓝屏,并且开了蓝屏自动重启功能。
第二次关机估计你没运行什么东 ...

我试过把所以的软件先关掉再关机也一样

网友:
大家如果有什么兼容性强一点win7   64位的系统   麻烦发个链接帖子给我   我下载回去再重新装一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是一样  第一次开机再关机还是会自动重启

BIOS里面的网络唤醒信号有关闭吗?实在不行就恢复BIOS出厂设置,恢复传统引导方式,做个WIN7试试。

网友F: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的网络唤醒信号有关闭吗?实在不行就恢复BIOS出厂设置,恢复传统引导方式,做个WIN7试试。

网络唤醒我已经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电源试下。。。。

电源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做win10系统又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网络唤醒我已经关闭了

那就按我说的,恢复BIOS出厂设置,然后做传统引导方式的WIN7。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就按我说的,恢复BIOS出厂设置,然后做传统引导方式的WIN7。

恢复bios出厂  我已经还原了  但是你说的做传统引导方式的WIN7是什么意思  是哪一种系统?

网友:
见过把cpu风扇线插到非cpufan口上会关机变重启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  我都是直接用原版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恢复bios出厂  我已经还原了  但是你说的做传统引导方式的WIN7是什么意思  是哪一种系统?

不用UEFI,一切都是Legacy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