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不跑码

楼主(2017-02-04):
开机0.3左右 无跳变。刷BIOS N个。还是一样。供电全部正常。看到很多人都说是U坏了。但是都没人换了试试。难道这机器就这样放弃了吗 。大神们。动起来啊
刷BIOS

网友:
/先按时序分析各信号

网友:
什么CP[U?AMD

网友:
你可以换来试试啊

网友:
来自: 中国
cpu的供电,时钟,PG,复位满足了会去读bios,示波器看下片选有没动作

网友:
下次求助,最好上个主板实物,方便他人好分析

网友:
开机0.3A,CPU供电没有出来吧,按时序的话还是要先修出CPU供电正说。

网友:
重点按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只能排查一下看看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电流这么低 先看看缺电压不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CPU 虚汗了。补焊一下一般可以

网友:
基本上就是CPU 坏了,一般考虑直接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