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 开机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04):
iPhone6s Plus 开机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开机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

  维修过程:

  收同行一台iPhone6s Plus,开机卡白苹果界面,插线没反应,不联机。

  主板拿来一看已经修过了,USB管和充电管都换过,摘下来一看,有断线。先补了点。

iPhone6s Plus 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1

  iPhone6s Plus u4500(USB管)不正常会导致不进系统,更换USB管后问题依旧。卡白苹果、不联机、不充电。

  拆下USB管打阻值发现3.0V供电F4脚阻值为103,正常应该340左右,排出其他电容的可能,开机测量电压,偶尔蹦个1V出来,明显不正常。

  缺少供电,u4500肯定不工作,所以不联机、不充电、不进系统。

  这一路供电是主电源给的,判断主电源问题,解决方法可以换电源,也可以借电。这里我选择的是借电。

iPhone6s Plus 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2

  把原来供电脚挖开。

iPhone6s Plus 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3

  把一些不重要的电容都取下,飞线到F4脚,绿油固定。

iPhone6s Plus 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4

  另一端飞到硬盘的3V供电滤波电容上。

iPhone6s Plus 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5

  铜线不绝缘,临时测试可以先用标签纸挡着点。

iPhone6s Plus 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6

  开机进去了,充电也OK。

iPhone6s Plus 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7

  插电脑也联机了。

iPhone6s Plus 卡白苹果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8

  把临时固定的铜线焊上漆包线,穿过屏蔽罩,绿油固定,这样就可靠了。正好有密码,测试其他功能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 N66 SCH 051-00094 BRD 820-00040图纸+点位图论坛首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277-1-1.html

  iPhone6 PLUS 手机维修阻值图全套—连接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6547-1-1.html

  820-28040 iPhone6S Plus图纸霜刃免费首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211-1-1.html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iphone6S重启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0310-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厉害,看来也要去研究手机了

网友:
感觉能修苹果手机的,都是位列大神了把。马上去学,要跟上脚步

网友:
写的详细,技术也很好!谢谢

网友:
这样的话  主电源有问题 不换  时间长会有隐患吧

网友:
USB管是啥玩意啊大神哈哈

网友:
主电源已经存在问题,如果不换一定就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电源会不会出现别的故障呢?

网友:
希望各位大师指点,现在手机维修市场如何

网友:
又是手工飞线,又是要分析故障原因,二修机不好修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手工与理论都太牛了

网友:
修的很细,写的也很详细,让我们一目了然

网友:
想问题下 怎么判断可以借电 ?

网友:
飞线借电维修很实用于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