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14ISK花屏

楼主(2017-02-04):
机器是可以开机的  只是只要一进入睡眠模式在开机就是花屏的   这个是BIOS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应该吧图贴出来,不然不好判断,按照你说的这个故障我感觉显卡驱动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网友B:
先附上故障截个图,好给你分析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吧图贴出来,不然不好判断,按照你说的这个故障我感觉显卡驱动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我上传了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附上故障截个图,好给你分析建议

上传了视频

网友:
我觉得先做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如果不影响就这样用  这问题不好修哟,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掉 试试

网友:
坎你的视频应该是软故障,重做系统吧显卡驱动什么的全装官网的估计就好了,

网友:
之前遇到,显卡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