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不跑码维修 附上图纸

楼主(2017-02-04):
此板是年前客户拿来维修,说不跑码,跟客户谈好价格后,外观检查没有发现明显故障先打各大阻值,没有发现短路。通电测量发现没有CPU故障 ,此板的CPU芯片是6219AK,根据芯片手册查找条件发现没有开启供电

根据图纸跑线 发现Q27没有正常导通因没有在板上找到Q26 故而直接短接Q27。 以为维修到此结束。太天真了!!!

通电过程发现上电保护,拆除CPU小4PIN ,在通电发现没有在短路,于是开始排短的路程,上管短路重新换是没用的一般要连芯片一起换掉。

换完芯片还是有一组异常不管了,两组也是没问题的,客户只是看看电影功耗不大。到此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

G41M-M7S-V6[1].0-S G41D3 .pdf

网友:
厉害了夏老师

网友:
大神好厉害啊

网友A:
技术不错,这里q26应该是总线电压输出工作控制的,还有一组mos管异常没有更换推测cpu供电输出电流值会偏小

网友A:
这里q27损坏最保险办法就是加个0欧姆保险电阻连接ce级焊盘

网友A:
这里也可以拆掉q28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q27损坏最保险办法就是加个0欧姆保险电阻连接ce级焊盘

经典
摔掉控制不要,直接加个0欧电阻连接CE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这里q26应该是总线电压输出工作控制的,还有一组mos管异常没有更换推测cpu供电输出电流值会偏小

打值正常,上管子就烧,不排除自举不足,和芯片。加上客户不打游戏 看看小电影而已就没有再去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也可以拆掉q28解决故障。

那样Q25 还是没导通,就少个PG了

网友B:
厉害了,夏胸果然够胸,到底是烧了MOS,还是先没有EN呢?呵呵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C:
拆掉一组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夏胸果然够胸,到底是烧了MOS,还是先没有EN呢?呵呵

肯定是没有EN 啊 ,后面还烧两相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掉一组还是会返修的

芯片要钱啊,不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要钱啊,不舍得

料板上多  我准备了200片料板芯片几乎独有

网友:
学习老师的经验

网友:
另一组没换 是个不完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