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50J OZ=FB 什么型号 找不到图纸

楼主(2017-02-04):
PU8301 无出电压,开启信号1脚到D8301三极管,这个管到PU8201(OZ=FB)  这个芯片不知哪个脚是开启信号

网友A:
等待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高手啊,,,,

在等,无图纸

网友:
应该是RT8812AGQW

网友:
不对,脚位不一样,上下管脚位对不上

网友B:
你为何不发版号出来呢?

网友:
去淘宝网查询一下

网友:
是0Z=   不是OZ

网友:
对了是0Z=   不是OZ=

网友:
你不提供版号,很难帮你,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为何不发版号出来呢?

SV41J MB
12279-1
48.4LB03.011

网友:
一般下载PDF就能查到,查不到的话淘宝能找到。

网友:
对了,是这个芯片

网友:
我写错了

网友:
rt8812直接淘宝就有!

网友:
最直接方法去淘宝网查它

网友:
从主板上找管脚接地脚一样,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
华硕都不好修的

网友:
确实华硕真心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