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上cpu不出cpu电 不上cpu出供电维修

楼主(2017-02-04):
一块七彩虹h61的主板  上cpu不出供电   取下cpu可以触发并且会出1.1v左右的供电   芯片en1v左右  5v  12v正常  38脚有电 最后测量是1.8vpll供电只有0.7左右了  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凄惨宏 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凄惨宏 这个芯片容易坏

倒是很少遇到  只是这个不出cpu供电的问题有电怪

网友B:
UP0109这个线性低压差稳压转换芯片是挺容易坏,PLL1.8V供电直接给CPU供电用,是个倍频放大器,如果不正常,肯定没有CPU供电出现。

网友C:
1.8V电压不正常 取下cpu也不可能出核心供电吧

网友:
我有一块铭瑄M3A770  客户说放家里一个多月没有用 拿来修 装上CPU就不出电压  把CPU拔了 就有电压 不知道怎么修 求高手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P0109这个线性低压差稳压转换芯片是挺容易坏,PLL1.8V供电直接给CPU供电用,是个倍频放大器,如果不正常, ...

这个电修之前是0.7v左右  不够  上cpu不出电   不上cpu是要出的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电压不正常 取下cpu也不可能出核心供电吧

只有0.7v左右  确实出了  我就是觉得有点怪  所以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电压不正常 取下cpu也不可能出核心供电吧

那个应该是预设电压 不受cpu调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修之前是0.7v左右  不够  上cpu不出电   不上cpu是要出的cpu供电的

不上cpu出的电压应该是预设电压 不受cpu调节  所以会产生

网友:
核心供电是主板其余所有电压正常后才产生的,所以锁相环供电不良肯定不会产生CPU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上cpu出的电压应该是预设电压 不受cpu调节  所以会产生

对  就是的  我就是想说真的是出了电的

网友(2017-04-10):
之前也碰到一个类似问题的,当时没修好还给客户了!收藏!下次再碰到就有参考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