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了6可用容量0KB

楼主(2017-02-04):
先给大家拜年了!新年好!手机进过水听说之前没啥问题的都后面开机键不能用和音量不能用排座清理好了但是内存0KB没修到过 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大神

网友:
先刷机试试吧

网友:
先删除几个软件试一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先从软件入手!!

网友:
我也觉得先刷机,然后考虑硬盘相关把。我是那样想的

网友:
应该先刷机吧!!

网友:
额 可以先删除一些东西看下,后面再刷机看下

网友:
重新刷机试试!

网友:
同意大家都说法  先删除一些已经装的软件看看

网友:
还能下载软件?

网友:
刷机试试?一般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
谢谢大家了机子有ID等问好了刷了试试

网友:
先刷个机吧

网友:
先刷机看一下吧,看看会不会报错,不行的话再测量硬盘工作条件

网友:
更简单的

   第一步……点设置 通用 里面的 储存空间与ICloud用量…… 里面的管理储存空间  就可以分类  显示

   每个程序占用的空间
   如微信   QQ
    我本人也是苹果小6 16G

    他妹。老是空间剩余空间  几百兆

    经验之谈……问客人  微信有没有资料 ……进入微信  点可用空间……
     直接删除所有聊天记录     看会不会有好转  有空间容量

   微信里面的聊天记录是最占空间的

网友:
确实应要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刷机应该就可以了。应该是哪个软件把空间占了

网友:
换手机 简单的办法

网友A: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了
Q卖女孩的小火柴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给我们没有遇到过的这些
详情

网友:
苹果机 一般都有id 刷机需谨慎

网友:
觉得先删点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了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给我们没有遇到过的这些

网友:
一般先刷机判断是软件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