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花屏

楼主(2017-02-04):
故障:外接能显示,但是花屏,内接不显。
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换显卡之后内接能显示了,可是还是花屏。
显卡

网友:
显存供电查查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那的问题。不行在重植下看看

网友:
动过显存,还是重新测一下吧!

网友:
屏 屏线啥的换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吧,这问题一般显卡可能大些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什么的啊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这板集成的不贵

网友:
还是显卡,显存问题。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内接不显,外接花屏的,换显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