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体机 B340 关机亮一下就灭,求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7-02-04):
有一联想B340,最先还是一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就不触发。试了裸板开机还是一样的不行,把CPU供电取下也不行,换了内存条,也不行。在网上查了下,这主板不贵就换了一张。换了就可以了,可没几天还是一样的毛病。
难道是电源的问题吗,电源紫5V待机 正常,短接绿线和地线也出电压,黄色有12V,这下我就搞不明白了,
没有图纸,就有点难上手了,不知大家有何指教?
难道是这个机子的主板就易出问题

网友A:
你就不会换个电源试试,或者把开关短接试试

网友:
电源我短接了,灰色线是0V好像不正常,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会换个电源试试,或者把开关短接试试

电源我短接了,灰色线是0V好像不正常,是不?